OMRON-CP1H的输出发现

楼主(2016-06-21):
本人首次监视一台CP1H,其中发现一个点不断开,关.,未查出原因.观察好久,才发现输出线圈有点不同.查了一下,原来是常闭线圈,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平常用得到这个功能吗,以前真没注意到这个.

网友A:
沒有用到,CP1H I0要自定義

网友B:
一般用不到,但有时要取反的时候,可以用下!

网友C:
CP1H I0要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1H I0要设定
怎么自定义?在哪里自定义啊?我以为是用的OUTNOT指令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