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请问把旧的普洛菲斯触摸屏AGP3500-S1-D24内的工程下载了,原触摸屏内设定的机器参数也一起下载了吗?

网友A:
引用楼主yjs2014于2016-06-21 11:18发表的 普洛菲斯触摸屏工程下载相关问题 :
请问把旧的普洛菲斯触摸屏AGP3500-S1-D24内的工程下载了,原触摸屏内设定的机器参数也一起下载了吗?

参数通常都是在PLC数据寄存器里放着

网友B:
可以选择的,可以整体读出来,默认是不读出来的。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