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台达伺服 电机 PLC

楼主(2016-06-21):
求各位大佬帮助,
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光电开关检测到X0 实时记录PLC已发送的脉冲(电机不能停),电机带动工件继续前行碰X1又记录发送的脉冲数量。
可不可以用 [movp d1336 d0] 。

网友A:
台达的没用过,应该是32位的数据吧

网友B:
首先普通光电精度做不到,只能使用光纤型
这种测量不如使用伺服同步轴带动两个测距传感器同步测量
不知楼主精度需要多高?
热心助人!
几个丝,我画的有点夸张。 老板让我用接近开关做,必须一条线判断工件是否合格。

网友B:
几个丝这个方案肯定不可行
接近开关相应距离就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C:
用接近开关不太可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D:
不要因为成本就听老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