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卷伦茨伺服电机转矩太大

楼主(2016-06-21):
两个开卷机,主机转矩模式,转矩设置为2%,方向向后,并有处理后矫直机速度做速度限幅;从机速度模式,主机的实际速度作为从机的速度给定;前有矫直机进给放卷。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在放卷时,主机转矩达到转矩极限,从机转矩为30%,矫直机进给很吃力。正常来说,主机转矩应该是2%才对,不明白为什么能达到极限,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机械部件先。

网友B:
检查机械部分如果没问题,应当重新设置主从转矩比

楼主:
在线监测电机电流,在额定范围内,机械应该没有问题吧。生产线有两个工作模式:一个是手动出料,一个是自动出料。在自动状态下,如果不按自动启动按钮,开卷机会有一个向后的转矩,主机2%,从机29%,我的目标是形成张力,使板材处于张紧状态,现在的情况是开卷机能拖着板材往后走,这个我认为是在张力没建立的时候,主机会向后转,从而给从机一个向后的速度信号,从机为达到这个速度,输出了29%的转矩。两种状态给开卷机的转矩信号是一样的,我不明白手动出料时主机为什么会达到转矩限值,转矩方向都是向后。

网友C:
降低转矩增益。

楼主:
转矩设置2%应该不算大,实际能达到50%的转矩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