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私服电机的位置偏差

楼主(2016-06-21):
平时运转正常的机器,这两天出现X轴位置偏差,偏差距离在一个毫米上下,而且只朝右边一边偏移,复位一下就好了但循环工作十多次又出现偏差,本人菜鸟能想到的都搞了就是不行,求教各位高手在此感谢!

网友A:
是什么伺服啊,有没有丢脉冲量啊。

网友B:
先查一下PLC发送的脉冲,和伺服收到的脉冲是否一样。
再查伺服电机是否全程使能
然后查机械是否有间隙
如果不行,考虑设置一下偏差值,总向某方向偏差的,增加或者减少固定的值。

网友C:
这种情况碰到过好多次 自动增益改为手动 参数调整好 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有高速牙,很可能是皮带有问题了,做个判断。判断究竟是电气原因还是机械,可以让其旋转多少次后,有没有回到原位,就可以判断是不是电气问题。

网友E:
用間隙補償。

网友E:
你的傳運機構有問題,如滑塊,時歸皮帶等、

网友F:
考虑设置一下偏差值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