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基本控制要求:图中工作盘是由交流变频控制,工作盘上可用双面胶
在同一半径线上三个位置放三个磁钢(Ø8) (1 号磁钢位置由自己指定,1 号、
2 号磁钢位置相距 20mm,2 号、3 号磁钢位置相距 30mm) ;图中上端为 XY
十字工作台(伺服电机控制) ,考虑到机械强度的问题,Y 轴有两个平行轴固
定,其中左侧的为主动驱动轴,右侧为从动轴;X 轴平面装有霍尔传感器;下
方为旋转工作台,工作盘由交流电机(电机的速度由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的
减速比参考值为 1:15)带着转动。
系统启动时,XY 轴首先回到原点状态,工作盘转动,X 或 Y 轴移动使 X
轴下部的传感器与工作盘上的外圈第一个磁钢对接 (此过程工作盘的转动频率
10Hz) ;对接完成后,工作盘按指定的频率转动,X 轴下部安装的传感器须一
直能够对应到磁钢(XY 轴随动,传感器保持检测到磁钢而不脱开,如果脱开。
变频器拖动的工作盘为恒转速;第一个磁钢跟随两圈后,脱开磁
钢,工作盘转动,XY 做直线运动,在脱开后工作盘转到 90 度角时,XY 对应
第二个磁钢(时间须正好) ,XY 随动传感器保持检测到磁钢而不脱开跟随两
圈半后,脱开磁钢,工作盘转动,XY 做直线运动,在脱开后工作盘转到 90
度角时,XY 对应第三个磁钢(时间须正好) ,XY 随动传感器保持检测到磁钢
而不脱开跟随两圈,工作盘电机频率为 10Hz。现场演示通过触摸屏操作,触
摸屏实时显示跟随位置及伺服电机和三相电机速度。
4、发挥部分:控制要求与基本控制要求相同,但工作盘在伺服跟随过程
中, 工作盘电机频率分别为 10Hz (第一个磁钢) 、 20Hz (对接好第二个磁钢后) 、
30Hz(对接好第三个磁钢后) ,XY 轴必须一直跟随指定的磁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