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通讯问题。。。。

楼主(2016-06-22):
一个威伦屏带有232和485口,要边两个三菱3U PLC,怎样连呀,数据怎样交接?
huiyang

网友A:
只用485就可以了.地址设置下.

楼主:
威纶触摸屏的485连接第一个3U485,然后第一个3u485连接第二个3u的485,是不是这样,这叫什么连法,要怎样设置?

网友B(2016-08-01):
485是1对多。232是1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