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3u与威纶通触摸屏连接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22):
fx3u与威纶通触摸屏连接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通讯设置问题
线的问题

楼主:
线是买屏的时候带的,应该没问题啊。
端口设置一下午了,还是连不上

网友B:
送的线可能不能用,因为不同PLC配线都不一样

楼主:
刚刚量了一下,线是好的

网友C:
检查一下参数有没有设置错误,关键是触摸屏型号和PLC型号要和实物一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量了一下,线是好的
确认一下,线的接线方式是不是对应FX3U的,可以在连接手册里找到。
一般通讯方式选默认都没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F:
屏要添加新增

网友G:
通信不上一般有两种情形:1,是通信线的问题;2,是通信参数的设置问题,(通信要选RS485-4W,COM2 (9600,E,7,1)

网友H:
物理端口有没有选错啊,威纶屏跟三菱PLC的端口是COM2哦。

网友I:
你把设置里面都搞成默认的一下试试
fx3u与威纶通触摸屏连接不上怎么回事
http://ymmfa.com

网友J(2016-10-05):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威纶通的屏原来是与Fx3GA-24MT能通讯,但PLC坏了,现在换成Fx1N的PLC怎么也通讯不上,是不是威纶通上面还要改设置吗?

网友K:
更换通信线

网友L:
随触摸屏送的线也可能不对,我就遇到,连接触摸屏的接头应是公头,而随机配的线是母头,更换接头正常

网友M:
连接触摸屏和连接电脑编程线有些是不能通用的,PLC附带的线可能是连电脑的编程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威纶通的屏原来是与Fx3GA-24MT能通讯,但PLC坏了,现在换成Fx1N的PLC怎么也通讯不上,是不是威纶通上面还要改设置吗?

触摸屏上的PLC型号要改成1N的

网友O:
检查接线,通讯波特率,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