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6-06-22):
小弟刚刚入行,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初级,请各位海涵。
最近的项目用的电源是三相五线制的,我本来认为接地方法应该是用总电源引过来的地线接到PE排上,然后各个电器的接地也接到PE排上。
但我今天看到另一个电箱,开关电源的E是直接拧个螺丝撞到柜子壁上的,我想知道是不是这就是相当于省略了PE排,效果也一样?

网友A:
不好1,,首先柜体表面有喷涂2,控制地和电源地最好分开

网友B:
一般三相五线制的地线比柜子接地要靠谱,所有的地线接在箱体上是不合理的

网友C:
柜子肯定的也是要接地的,都是直接的,所以一般都无问题,放心吧

网友D:
一般都无问题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E:
我们公司所有的变频器大概七八百个都是直接接柜,去配电房看半天,接地线我不知是怎么装的,今天去看了一下有一台机用了76个电机地线全接柜。

网友F:
我用的柜子都是不锈钢的,里面的电盘也是,我只是把箱体接地

网友G:
从TN-S系统将PE线引到配电柜接地母排上,然后设备终端的PE汇聚到接地母排上,当然也包括配电柜自身的金属接地线。如果采用TN-C-S系统,则N线在进入配电柜先重复接地,然后分别引入N排与PE排,设备终端分别将N线与PE线接入对应排,后续PE不得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