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新手求助

楼主(2016-06-22):
FX3U 4AD说明书上写的是占用8点输入输出点数,意思是说用了这个模块以后主单元有8个点无法使用了吗?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不是的

网友B:
主机最大总点数,被占用该模块使用点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3U I/O口最大扩展为256点,也就是说用了4AD后最大扩展为248点了,不知道理解是不是这样的
下载积分:+2(346863442)

网友C:
彭总说的对。用了这个模块了。IO的8个点也就给占用了的。

网友D:
占用8个I/O端口

网友E:
主机最大总点数

网友F:
FX3u的主机总共可以分配的点256,
假如你的主机型号是FX3U-128MR,那就占去了128个点,再加一个模块8个点,那总共就占去了136个点。
256-136=120,最后你还可以有120点可以分配。

网友G:
這個是說明這個特殊功能模塊輸入輸出總共佔用了八點,也就是它有8點,其他的也沒有必要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