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电流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6-06-22):
一台15kw的电机,机械应该没问题,运行的时候,有一项电流比其他两项大3个电流左右,而且电流会突变,运行一段时间,电流会跳到30多,负载有波动,但是没有那么大,其他两项没有那么大,他的电源进线电缆有接头,电压360左右,三相都是360左右的,电机电阻量了也差不多一样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问题不大在范围之内。用什么仪表测的数据?其它两相多少?

网友B:
你的电机可能修过,应该监控一下轴承的响度,和电机的温度,如果都正常,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装热继器,要是电机没其它异常就不用理它

网友D:
排除外部原因,某一相可能有匝间短路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E:
解决了吗?变频启动运行还是工频运行,工频运行遇到过交流接触器接触不好的问题。换接触器试下看。

网友F:
可以看一下负载率多少,是否有过负荷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在范围之内。用什么仪表测的数据?其它两相多少?
用的钳型表量的,热继动作了,就是频繁的动作,卡了发现电流表有异常

网友B:
按你的說法,你的熱繼電器,選用是不合格的。這個問題處理是比較快的。

网友G:
感觉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H:
观察电机发热情况,只要不高就没问题。

网友I:
时刻注意有异音么,电机温度高么,

网友J:
电机问题,我也出现过这情况,变频器报过电流。换个电机就好,旧电机有一相电流是其他的6倍。

网友K:
很明显电机的问题

网友L:
电机只要发热范围正常就没事

网友M:
电流跳变时,是否是3相一起发生变化,
如果只是一相有变化,应该是该相有匝间短路的情况。

网友N:
如果固定这一相出问题,那应该就是绕组的问题可能性大,一般来讲修过的电机的可能性大,或者绕组局部有损坏;也许这一相电源在哪个点的接触出问题,也是会发生的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O(2016-08-11):
你的电动机是工频运行还是变频运行
变频运行 你用工频表测量 不会有结果
电源电压低 电流大是正常的 但是对电动机的寿命。。。。。。

网友B:
不必再討論了,你的電機沒問題。

网友P:
只要热继电器是标准的。动作以后电机就是有问题的,检查电机是否发热扫堂,轴承没有问题那线圈绕组就有问题了,烧毁是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