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plc扩展存储卡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6-06-23):
存储卡是SRAM 1M 的

楼主:
之前的程序写在plc本体的程序储存器,没问题。

楼主:
因为需要,只能把程序写在内存卡SRAM上,现在插上内存卡SRAM之后,设置如下:

楼主:
写完程序之后,已断电重起,出现了错误报警,

楼主:
需要格式化plc吗?这样会不会把我之前内部所寄存的数据给清除了、

楼主:
大伙帮帮忙啊,急,多谢

网友A:
cpu有拨码开关,按照说明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