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KW 220ACV 的空压机 要配多少的变压器

楼主(2016-06-23):
我要控制一台0.8KW 220ACV 的空压机 ,但是柜子电源进线没有零线,要配多少的控制变压器?用BK-1000的可以吗?

网友A:
至少要选2KW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的单位是VA,难道选2000VA的?

网友B: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KW是有功功率,KVA是视在功率,还有无功功率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話,2KW 都小了

网友E:
空压机是重载启动,配1500KVA够了,1000免强可用

网友F:
看空压机的电机电流是多少,然后加上点余量选变压器。电机0.8KW不是指消耗0.8KW功率,而是指输出功率,单相电机效率不如三相,所以变压器要按电机消耗电流参考选变压器。、

网友G:
不低于2KV A,如果使用期间温度偏高要安装风扇。

网友H:
你接一条零线就行了

网友I:
9楼说得太绝了

网友J:
换个三相电机得了 变压器不方便 也不便宜

网友K:
1KVA就没问题

网友L(2016-08-02):
有地线不

网友M:
还是输入电流来算吧

网友N:
要按电机消耗电流参考选变压器,看空压机的电机电流是多少

QQ:1121930977

网友O:
必须满足直接启动电流,如果是变频启动,视在功率可相应下降

网友P:
看各位的评价,我400W伺服再开关电源和风扇选了个500KVA的变压器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Q:
9楼的办法成本最低,还安全.

网友R:
接根零线不就好了吗?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