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通矢量控制马达与伺服马达的区别

楼主(2016-06-23):
请问,磁通矢量控制马达与伺服马达的区别是什么?
哪个控制精度高?

网友A:
变频器跟伺服区别吧,,,,变频器一般无感就是没编码器当然也可以加,,,带电机一般是异步当然也可以同步
伺服有编码器,,同步电机,,,,,伺服相对来说响应高,,编码器分辨率高,,当然精度高

网友B:
伺服相对来说响应高,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