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画电气原理图 标号有没有什么规范的?

楼主(2016-06-23):
如题 标号怎么规范??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ItG6FIkyUw3UzW2aEoxUft-RodxmbpBIeFSfKIb0v-PodxfcZ0PsDUO27b7ck652C5H9Bdx4WLHDSylUKD7pLs6mFDFS2eilNAqZCGtQRe
第15页开始 要的是线头标号 你们一般设计时候是怎么标号的??L1 L2 L3 之后呢 纯用数字吗?

网友A:
有專用的電氣設計軟體
如:EPLAN 或 AUTOCAD ELECTRICAL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内部用根据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