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前一站的数据经过无线传输,并通过接收装置将数据以规定格式保存到PC中,现在需要将这一部分的数据做为加工条件,加工出与数据尺寸对应的物体,且尺寸误差不能超过0.1mm,这一站要想完成该动作,需要用哪种方式,目前提供的机械方案采用的部件包含了7个气缸,三个伺服电机,电气部分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来控制了,用PLC的话,这些测量数据以文档方式存在PC中,如何转换成运动控制信号,如脉冲等,需要用到哪些数据转换的硬件或软件,再者用工控机,Labview来动作,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有哪位大神做过此类相似的项目阿,提供点方案和主意呗,谢谢!在线等,辛苦各位了!

网友A:
需要写东西转数据,,plc你可以把数据由串口,,或者网口的形式给它,,,工控软件你也需要吧数据给他,,一个是pc传出来,,一个是在PC内部

网友B:
PLC+LabView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