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回原点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23):
用台达EH3PLC控制台达A2伺服,用DZRN指令回原点,当伺服位置在原点前面时回原点是没有问题的,当我把伺服回过原点后,伺服已经是在原点后面,这个时候触发回原点指令伺服回撞到负极限停止不动了,怎么实现在碰到负极限后伺服自动找原点?请大家指导下,

楼主:
在线等答案

楼主:
有没有可以解答下的呀

网友A:
有特殊继电器开极限位置回原点

网友A:
楼主在上海。。有时间可以拜访下么,,,上海的台达代理

楼主:
具体怎么做,请说明下,谢谢

网友A:
M1570
你on了没有

网友B:
你可以自己编一段自动寻找原点的程序,比如回原点的时候碰到负极限就返回直到碰到正极限才开始回原点指令。

网友C:
既然你在后限位的时候是有信号输出的 那就好办了 你可以自己处理一下这个信号 让他回到的点 然后再回原点

网友D:
在碰到负极限后触发正向找原点功能,如果你将极限位置信号反馈到伺服驱动器内部的。可以在驱动器内部设定碰到极限位置后反向找原点

网友E:
挡住限位时,不要使用伺服控制器停止伺服电机,用EH3PLC就行了,EH3PLC应该自带回原位的东西,个人建议,没试过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问题解决了,直接置NOM1570,M1584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F:
台达的词服啃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