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型PLC地址请教

楼主(2016-06-23):
请问锁存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断电保持?为什么有两个?

楼主:
是不是这个D1000到D8000是断电保持寄存器?锁存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D1000到D8000是断电保持寄存器?锁存2是什么意思?
之所以有两种锁存,是因为对应的清除方法不同。
[attachment=149045]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