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伦屏

楼主(2016-06-24):
[attachment=149055]
下载时密码输入错误提示
怎么提示这个错误,谢谢指教

网友A:
那是因为设置了下载密码,进入系统画面修改下密码,或者恢复出厂值就可以了

楼主:
我1。2短接回出厂设定了下,下载时还是一样,有上面那那提示,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电脑连接触摸屏驱动没识别出来!检查一下右下角那个外接设备检测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