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2016-06-24):
我有台海泰克触摸屏PWS3260的机子,在传程序的时候突然停电了,然后开机就黑屏,只有电源灯亮,这种情况,能恢复吗?

网友A:
程序不会丢,屏不好说了

楼主:
楼上,程储芯片会坏吗

网友B:
不会坏,只是你的画面数据丢失,能进屏系统就没问题,如果进不了系统设置画面,屏可能要送产家重新调整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