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4):
绝对定位指令DRVA在运行中如何改变频率?

因为要跟随控制对象一起运行,同时要做定位和调速才能保持同步。但是DRVA在运行中改变频率后不能立即生效,请问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我是第一次用伺服电机,一般这种定位控制用哪个指令比较多一点?或者说那个指令比较实用?谢谢

网友A:
多看手册,也许你需要的是補间

网友B:
这个DRVA是做不到的,但可以用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RVA是做不到的,但可以用其他方法

楼上朋友,如何才能实现呢?一般定位指令就那么几条啊。
PLSY,PLSR,DRVI,DRVA

PLSY和PLSR在伺服中用的少了。那么就只有DRVI和DRVA了。
还是自己通过 PLSY和PLSR,利用寄存器自己做定位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手册,也许你需要的是補间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定位过程中,改变频率没有效果,只有下次执行时才会采用新的频率。

但是由于跟随的对象的速度在改变,因此要实现运动中定位,就需要改变频率。

网友C:
你要的是同步控制,用定位指令是不行的哦
论坛里搜“同步控制”

网友D:
三菱FX没法达到效果,换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