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PLC接定位模块和输入输出模块后容量问题

楼主(2016-06-24):
3个 QD70P8 2个QX42 2个QY42P 负载都是一些电磁阀,输出接继电器线线圈,输入都是一些接近开关或者磁控开关,还有10个750w伺服驱动器和7个步进驱动器(走位置模式,24V给PPI供电 三菱的就接OPC和DICOM ,步进的接脉冲+和方向+ 这样子),请问这样的输入输出负载,计算是不是可以这样:
算30个24V DC的继电器 驱动线圈大概每个40ma, 40x30=1.2A 然后输入应该也不大 定位模块需要24V DC供电,我可以直接选择一个开关电源就够了吧? 额定输出8A的开关电源够吗? 谢谢。

网友A:
取決於你選的底板跟可以可選的電源61/62,輸出入模組24V需另供8A有點警張,40*30個1.2A.40mA因該是吸合完成的保持電流,繼電器起合時可以30個一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