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原理图设计中低压元器件选择

楼主(2016-06-24):
比如说我什么时候用空开,什么时候用保险丝? 空开主要是用于防止短路,保险丝为了防止过载吧?有么有一个标准或者规范?需要每一个伺服前面都接一个空开吗?还是说可以随意按自己喜好来?

网友A:
保险丝现在大部分都不用,空开一般带保险丝的功能。如果有不差钱的老板就按标准来,一般伺服的说明书会有接线图,按照上面的标准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B:
伺服的说明书会有接线图,按照上面的标准会少很多麻烦

楼主:
了解了,谢谢,伺服说明书一般就只有空开+接触器 最多加滤波器 电抗器。不过后两者我都不用。

网友C:
一般伺服会加个滤波器

楼主:
还有个问题,电气原理图主电路中 ,该怎么画?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怎么规划???有经验的分享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安装EPLLAN里面有个洗车机器的DEMO,按照国标设计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保险管(配座)用在控制电路部分

网友E:
一般伺服前面要加一个空开和一个滤波器,当然,具体情况会有一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