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安装,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24):
启动从CX后,提示..
不能创建数技跟踪OCX,
不能创建PLC内存OCX,
不能创建PLC设置OCX,
不能创建IO表OCX,
不能创建错误日记OCX,
不能创建PLC时钟OCX,
不能创建内存卡OCX,
重新安装后,仍然不行,怎么办?

网友A:
考虑换操作系统,用正常没有精简过的版本,。如果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脑安全流氓软件,注意要关闭后再安装

网友B:
1.工控人,需要全格式化安装的系统,网上下的ghost系统不要;
2.工控人远离一切360软件......

网友C:
重裝,可以解決。

网友D:
只能重装或者重装电脑系统,我也遇到过,网上下载了几个版本的电脑系统,反复重装。嘿嘿、、、觉得win7最好是64位旗舰版,祝你成功。

网友C:
我都說你聽了,重裝。你照我的做就能成功。

楼主:
系统是非ghost系统,但安装了全套360。我重新试一下,以前是可以用的。就是有时会提示静态数据库丢失,一提示就无法使用了,根本原因在哪一直比较纠结。经常重装系统也是比较烦的事件。

网友E:
重装,最好是winn732位

网友C:
這就要看你的軟件的來源,盜版軟件,容易出錯。注冊,升級版的比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