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马达速度快编码器不准

楼主(2016-06-25):
普通马达控制加编码器控制高度,用了高速比较,位置不准,是不是速度慢会准,快了不准

网友A:
多不会准!!只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而已!

网友B:
一般是快到目标位置后变成慢速来定位,这样定位比较准。达到0。01是没有问题的。我改过一台裁板机高速65HZ低速1。5HZ

网友C:
长距离使用高速,接近位置时改用低速,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我做过一个项目,2吨的东西,垂直提升下降,用变频器+编码器,重复精度1mm以内。还有电梯也是这个应用。
你算法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