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QJ71C24N-R2模块相关问题

楼主(2016-06-25):
使用QJ71C24N-R2模块,无协议通讯接收外部仪器的数据。相关通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已经和外部设置统一了。外部的数据是定长数据,无结束符。所以软件里设定的是40位的字节数,按照要求把结束符设置为了FFFF
用串口调试助手模拟发送,偶尔能收到数据,并且是正确的,模块上的rd灯会闪一下。但多数情况下,灯闪数据却接收不到。
问问各位大侠,有碰到这类情况的请指教。

网友A:
操蛋,好像是这样的,我上次试了试,狗日的,太low了,

网友B:
有发送数据的程序吗?
还有屏蔽接地没?看是不是干扰的原因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