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需要实现的功能是保压,设定低压5MP低压触点接通,电路开始工作,到达15MP断开工作电路,我手上现在有款普通的电接点压力表,到达高压值高压接点接通,低压接点断开,当低于高压值时低压接点马上就接通了,导致齿轮油泵频繁工作。 [attachment=149077]

网友A:
加个继电器不就搞掂了
  •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这是我画的继电器电路,低于高压值就会马上工作,我现在设定15MP,低于15MP低压电接点马上就接通了。 [attachment=149090]

网友B:
    这类电接点压表一般用途是高压停,低压补压,在低于低压段时,低压信号常闭,过了低压段,低压信号断开,到高压,高压信号有效,非常好用,就是说只有压力掉压到低压指针时低压信号才有,才会启动油泵电机,是电路的问题
  •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普通的能上下限设置的电接点压力表就行,把下限看做启动按钮,上限看做停止按钮就行了。中间用中继转接能延长压力表的出点使用寿命。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楼主:
    版主,这款压力表的低压常闭触点动作条件是只要压力低于你所设定的高压值低压常闭马上接通。表是新的。我附的电路图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表是不是接错线了?一般高低压都用常开点,你怎么低压用常闭点呢?
    或者是表接的油路错误!导致达到压力停机后,表针马上回落!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之前量的是一块坏压力表,低压接点低于高压值马上就接通了,所以电路频繁工作。
引用 网友D:
    表是不是接错线了?一般高低压都用常开点,你怎么低压用常闭点呢?
    或者是表接的油路错误!导致达到压力停机后,表针马上回落!

网友E:
    普通的能上下限设置的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F(2016-08-02):
    很明显这表只有一个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