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在下有一小型猪鬃加工车间,生产工艺有一环节就利用三菱“FX1S-20MR-B”来驱动两个电机工作:在一跟直径大约8CM、长130CM的钢管上绑猪毛,来回绑8层停车,第1层  和第二曾是高速度,3层到8层是低速度。前两天突然机器罢工了,按启动(复位)键不动。
   我只对硬件懂点,对软件根本不通,于是用RS232接口把FX1S和电脑连接起来,用编程软件读取PLC程序,可以读出来,但不会看,也不会修改,望论坛高手们指点迷津,请帮忙编写或者修改程序,让我的机器动起来,不胜感激。
好好学习

网友A:
程序无注释,请发接线图。或者I/0的接线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无注释,请发接线图。或者I/0的接线说明。

版主,现在回家了,明天上午我把接线图发给您。
好好学习

网友B:
这个如果PLC的RUN灯亮的话,应该检查一下,有没有报警,传感器有没有失灵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PLC的RUN灯亮的话,应该检查一下,有没有报警,传感器有没有失灵之类的。

所有硬件检查正常,POW灯和RUN灯亮,ERR在开机瞬间闪2下熄灭正常。没有传感器,全部开关控制I接口,O输出接口是继电器隔离了的,我猜想应该是程序出了问题,因为在工作时突然不动了。
好好学习

网友C:
接线图发上来告诉你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图发上来告诉你原因

明天仔细把接线画好,再发上来。
好好学习

网友D:
为什么我用GX works 打不开程序。

网友E:
如果都到生产受阻,停工多天,就应该先找设备厂家啊
如果要恶意收费,那也可以找找外面的稍微有点软件硬件水平的人都可以搞定的,你这机器是相当的简单
另外有些时候机器出现问题都是非常小的问题

网友E:
你这个程序很简单,没有时间锁定程序,可以判断与程序无关,只要没被人改过程序,看下PLC的输出部分指示灯是不是全灭了,可以检查下PLC的状态开关拔在什么位置,另外,可以把PLC的输出端子排拆掉,即不带负载,用软件测试所有的输出Y,是否有不能正常亮灭的输出,测试所有的起动的开关,PLC是否X有接收到,用软件诊断下PLC查找历史异常记录,看是否有AC DOWN之外的错误记录

楼主:
果真程序没坏,而是继电器驱动ULN2803坏了,换就好了,再次谢谢热心的大家!
好好学习
蝴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用GX works 打不开程序。

把程序解压到本地,在打开

网友G:
为什么我下载论坛的压缩包都有问题,都打不开

网友H:
问题解决好快

网友I:
以后类似问题最好有图片,没有不好判断,毕竟不在现场

网友J:
你检查下你的按钮时候有坏,或者线有松脱

网友K:
问题得到解决就好。

网友L:
PLC一般很少出问题

网友M:
PLC里面的驱动阵列模块坏了,楼主已经说了。

网友N:
外部硬件问题。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O(2016-08-08):
一般情况下不要怀疑程序坏了,程序是不可能坏的,只是外部硬件坏了

网友P:
学习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