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中USB连接问题

楼主(2016-06-25):
各位版主,我们一直用USB转RS232比较麻烦,线比较多。请问直接用MINI USB线连接可以,我测试过了不行,谢谢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但要装一个USB驱动
USBDrivers(XP).rar
USBDrivers(WIN7).zip
FX3SA,FX3GA,L系列,QnU系列等PLC,都可以用那个Mini USB口来下载程序和监控

网友B:
就按版主说的办

网友C:
要正确安装驱动才能连接上

楼主:
谢谢版主 笑纳了 明天试下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另外软件版本也请注意

网友E:
谢谢我刚好想找这个软件

网友F:
要安装驱动
提高自己,无私奉献。

网友G:
好久没来,上来逛逛!
努力提高,无私奉献。

网友H:
站长的好东西就是多。

网友I(2016-09-04):
感谢一楼的贡献,正在试用

网友J(2016-11-01):
谢谢,终于找到了

网友K:
谢谢楼主,一直再找这个

网友L(2016-12-15):
我也遇到用MINI USB线连接L系统没反应,谢谢分享。

网友M:
驱动就在你安装目录下面就有的啊

网友N(2017-05-24):
请问站长,WIN10的驱动USB程序有没?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