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各位大神:
本人刚接触视觉系统,不是很懂,请教问题:视觉系统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先用相机拍个基准照片,然后工作时每过来一个产品就拍一次照片和基准照片进行比较,如果拍的照片和基准照片一样就是合格,不一样就是不合格?视觉定位又是怎么理解?
新人,勿喷!谢谢!

网友A:
对一个新手来说,这样理解倒也算对。拍图片只是一种手段,不能作为一个原理的主要内容来讲,通过相机扫描图像,相机的驱动系统获得像素数据,而像素数据至少有2个属性,1个是灰度值,另1个是相对于显示屏的绝对位置,以此来判断目标物的图形与位置,如果获取到匹配度高的数据,就会判断目标物合格,合格之后,就会按照灰度进行二值化分区,通过分区得到一个接近固定的灰度几何图形,计算出图形的坐标与角度,如果是套合式定位,则都是目标标记,同时进行计算,同时参与定位套合,如果是单一定位,则会先登记标准标记,然后再登记一般标记,然后将产品移动到标准标记登记时的位置。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
  • 学无止境

网友B:
    回答很好,学习了

网友C:
    可以到基恩士的官网上,有完整的介绍

网友D:
    如果自己开发的话,可以看看OPENCV,免费开源的

网友E:
    KEYENCE的太贵了,
    可以购入工业摄像机,自己进行二次开发,自己写算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