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三菱触摸屏GS系列的问题!

楼主(2016-06-26):
三菱生产了两款GS经济屏,估计是为了拼国内市场! 一直是以较高的硬件故障率存在!GS2110-WTBD 跟FX3G通讯控制两台JE伺服,当伺服启动时,屏出现假死机现象!无法触摸,无任何反映!当伺服停止时才恢复正常!怀疑通讯干扰,自做屏蔽通讯线,加地线,单端接地,双端接地全试过,解决不了问题! 问客服,客服说这屏不行,换高性能的!直接无语!这性能比国产屏都差了很远了!建议三菱还是停了这两款屏!直接拉低了三菱这个品牌效应了!

网友A:
的确GS质量要差一些。一份价钱一分货。
但据我所知,在正常的情况下,也有好多人是配的GS+FX+伺服。他们没遇到类似情况。
是不是你的屏和伺服太近了?

楼主:
一个伺服没问题,双伺服同时工作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