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win7不能装GX Developer8

楼主(2016-06-26):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win7不能装GX Developer8版本,我是这样解决的,首先下载安装GX Works软件,然后在装GX Developer8版本,就ok 。不信你试一试
分切机程序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A:
又学一招

网友B:
真的吗?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C:
我也这样装
有一次不可以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直接安装,第一次打开时不要选FX3U,选Q系列,我是了好多电脑都行的,32位64位的w7系统都能用

网友E:
不能安装是自己系统少了什么组件的问题吧,我用的官方镜像几年了从来没有装不上的问题呀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F:
重来没有碰到过不能安装的现象,win8都可以装

网友G:
win7 旗舰版64位装GX-DEVELOPER V8.103H,我刚装上

网友H(2016-08-18):
我也碰到过不能安装GX-DEVELOPER V8的现象,重装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