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6):
信捷PLC编程
LD X0--------MOV   D0 [D10]   D20   这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用过,大概是X0=1,把D0开始的D10个数据传给从D20开始的字吧,D10相当于变址寄存器。但前边应该是MOVD,瞎猜的

网友B:
请注意查阅手册。

网友C:
D0[D10],变址寄存器。

网友D:
D0[D10],这里的D10的内容是偏移量,如果D10的内容是0,那么D0[D10]就是D0的意思,如果D10的内容是5,那么D0[D10]就是D5的意思,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E:
注意查阅手册

网友F(2016-08-11):
变址寄存器

楼主:
PLC能否像线切割一样,输入CAD 或CAXA图纸。

网友G:
宁波慈溪招个轴承装配自动化设备编程员.主用信捷.欧姆龙.月薪6K以上具体看水平联系电话13566618887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宁波慈溪招个轴承装配自动化设备编程员.主用信捷.欧姆龙.月薪6K以上具体看水平联系电话13566618887

离你好近哦  我就在天元道口

网友H:
引用 楼主:
PLC能否像线切割一样,输入CAD 或CAXA图纸。

用触摸屏转可以 然后触摸屏给plc代码  就是一个u盘把cad图纸上传到触摸屏 就可以了

网友I:
信捷的质量到底如何,一直没用过!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H:
用过上百套了 性价比很高 稳定性也没有问题 编程手册抄三菱 就是很多高级指令没有 比如堆栈啊 取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