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用型伺服电机当前位置如何反馈到PLC内部?

楼主(2016-06-27):
三菱定位模块QD75P4
选用三菱通用型伺服放大器MR-J3-70A后,怎么让PLC读取伺服电机的当前位置,报警代码,实际负荷率等在编程中需要的参数?
。。。。。。
像选用总线式的伺服放大器直接读取定位模块里面的缓存就可以了,通用型的一直不知道怎么读取参数的!
。。。。。。
请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QD75P4是发脉冲形式的控制伺服电机的 通过它 读上来当前位置是发送脉冲的累计理论位置
和总线型定位模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QD75P4是发脉冲形式的控制伺服电机的 通过它 读上来当前位置是发送脉冲的累计理论位置
和总线型定位模块不同
请问 “通过它”的它是QD75P4吗?还是其他什么方法读的,就算通过定位模块,这个模块怎么和伺服驱动器通讯的呢?总线型我还能理解,这个一直没理解!!

网友B:
采用编码器和高数计数器也可以记录电机的位置信息

网友C:
高速计数模块,读取伺服编码器的A\B脉冲。再计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