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F930GOT-BWD-C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6-06-27):
请问:使用FX1N与F930GOT-BWD-C通讯连接,重复确认接线没有问题,还换了一个FX1S尝试,也连接不上。
请教各位,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参数?
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要在HMI端设置PLC型号,以及连接类型,可以在软件设置也可以在HMI上设置

网友B:
需要设置通讯端口参数

楼主:
plc型号选择了,通讯参数使用默认的参数。通过电脑可以与HMI通讯。
通讯端口的参数,我也尝试了很多。只修改HMI里面的参数。
能否具体说下是哪些参数
谢谢啦

网友C:
如果使用中出现这种现象,基本是屏的通讯口坏了,即便是PC能与HMI通讯,PLC却不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D:
可能是通信口的问题 ,也可能是通信线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