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FX3U控制六轴的想法

楼主(2016-06-27):
最近小弟我开始接触一个用2个FX3U控制六轴的项目,每个PLC控制三轴。因为经验有限,只能用步进来控制整个自动过程,我想请问下,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将2个FX3U的步进控制联系起来,因为两个PLC各自控制的三轴不是完全的“我这边三轴先走完,你那边三轴才开始走”。
懂小弟我的意思吧
在此谢过!

网友A:
可以考虑两个PLC 485通讯
是不是可以参考MODBUS通信篇手册?

楼主:
刚刚一直在查资料,好像有说FX2N 485 BD模块的并行485通信,我待会仔细再看看手册之类的,这个FX2N的模块FX3U也能用吧。

网友B:
fx3u兩台用net最方便,fx2n485bd只能用RS指令沒有專用指令可用

楼主:
是说以太网通信吗?

网友C:
使用并联功能,用二个FX3U-485-BD 就可以
参考通信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70

网友D:
不行吧,还是分开吧,考虑一下通讯

网友E:
并联还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F:
1台PLC+2台 fx3u-4hsx-adp ?

网友G:
两个485BD板,作1:1并行通信,不需要写通信程序,直接调用M、D就行,看一下通信手册,写得很清楚

网友H:
两个485BD板,作1:1并行通信,或者N:N网络都可以的,

网友I:
并联通信最方便了。

网友J:
两个485BD并联通讯经济实惠

网友K:
学习了……
隔行如隔山

网友L:
也来学习一下,只控制过一个轴,6 个轴这么多呀,但是听说不是说 FX3U 可以扩展什么模块然后就可以控制超过 3 个伺服轴吗?
工业爱好都 ,智能家居的业余爱好

网友M:
直接1台3U再拖3个1PG算了。

网友N:
用两个FX3U+FX3U-485BD通信是可以的

网友O:
用N:N网络,相互有共用的D和M,查手册就很清楚了!

网友P:
3个1pg,得4K多。

网友Q:
直接上FPXH-60的PLC.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R:
速度不能高速传输哦,1;1 1;N RS485 好多通信方式

网友H(2016-08-24):
1:1并行通信 N:N网络都行,已经用了很多了。

网友S:
直接io握手也行啊,反正是互不干涉

网友T:
不知道楼主最后用得什么方案?

网友U:
两个FX3U-485-BD板用普通线连起来就可以通讯了。
分为主站---从站。
主从站数据用寄存器来传递。
wsb

网友V:
N:N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W:
通信速度可以吗?我是担心通信反应速度是否能满足要求,建议用三菱QD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