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威纶触摸屏如何使用宏指令让屏上的数值断电保持?

楼主(2016-06-27):
威纶的屏MT6070IH和台达变频器VFD-EL通讯,控制监控都正常,但是只要变频器和触摸屏一断电,再上电,触摸屏上的设定频率就变成0了,听人说用威纶的宏指令,能把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写到RW断电保持区,然后等系统再上电时,再回传到变频器,哪位大神能写个案例?感激不尽。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地址是4X 8194

网友A:
你用PLC的停电保持,上电读取显示就可以

楼主:
没用PLC哦,我是直接用屏和变频器通讯的,解决了。

网友B(2016-12-23):
用屏RW地址例如RW10设置频率
宏语言
定义变量 A
GetData(A, "触摸屏", RW, 10, 1)
SetData(A, "变频器", 4x, 1#8194, 1)
变频器的站号1为1#,2为2#。

网友C:
很简单啊,你屏里设几个RW地址,例如,rw0是变频器设定频率的地址,写一天 宏指令,按四楼的写法,然后宏指令选择上电执行一次就好了
静水深流
威纶触摸屏如何使用宏指令让屏上的数值断电保持?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