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滑台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6-06-27):
看好多点胶机厂家都写着重复定位精度+-0.02,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部分点胶机不都是同步带拖动的吗?

网友A:
理论精度,伺服驱动能达到实际肯定达不到(主要还是取决机械传动部分)

网友B:
小点胶台都是步进加同步带。。。。精度应该能在5丝以内。。。。毕竟便宜。。。别想便宜有好货

网友C:
同步带的精度是相对差一点,如果机械部分做的好,也是能达到0.02的,具体要看设备的设计和用料

网友D:
一分錢一分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