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网上有卖一些液体流量传感器,是输出脉冲的。

脉冲跟流量是成正比关系。

现在想要采集单位为L/min单位的流速。

不知道怎么换算,还望各位指点。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如下是举例。请参考流量计参数表。

举例:流量计量程0-200 L/Min 脉冲最大240Hz.

PLC 读到脉冲值是30Hz. 这时流量是。 30/240 * 200 = 25 L/Min.

网友B:
输出脉冲的不知道怎么换算

為何不選擇 4~20MA 或 通訊流量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如下是举例。请参考流量计参数表。

举例:流量计量程0-200 L/Min 脉冲最大240Hz.

PLC 读到脉冲值是30Hz. 这时流量是。 30/240 * 200 = 25 L/Min.

流量计介绍上并没有直接指出多少L/min对应多少多少Hz,

另外,PLC不知道怎么实时更新高速脉冲频率。

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脉冲的不知道怎么换算

為何不選擇 4~20MA 或 通訊流量传感器?

在思考要不要买流量积算仪,直接输出4-20Ma。

但还是很想知道PLC该怎么算。

网友C:
机械式的流量计都是脉冲输出吧。。。。其实就是一组齿轮。。。厂家会告诉你这个齿轮的体积,也就是一个脉冲的流量,,你把脉冲速度乘以体积就是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