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CP1H PLC如何通过串口RS232与电脑通讯呢?用USB下载线当然可以,但是如果通过RS232呢,该如何设置?

网友A:
用欧姆龙PLC编程软件通过USB上传PLC的设置选项,打开设置项参考串口RS232参数。

网友B:
1.用CX-Programmer新建CP1H工程时:网络类型选择SYSMAC WAY;
2.两个通讯端口的任意一个安装CP1W-CIF01,并根据端口定义用屏蔽电缆连接好;
3.把电脑与PLC的端口通讯格式改成一样。

网友C:
記得RS232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