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fx2n-32mr加了一个扩展模块fx2n-8eyt怎么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6-27):
程序怎么写 求程序

网友A:
不支持伺服电机,不能发高速脉冲。
FX2N本体不支持高速脉冲,MT型只支持最高10KHz,可以通过模块1pg,10gm,20gm来控制伺服。

网友B:
一楼说的对,要是可以的话那定位模块就起不到作用了

楼主:
FX2N-8EYT不是有脉冲输出吗 有了脉冲输出应该可以控制伺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2N-8EYT不是有脉冲输出吗 有了脉冲输出应该可以控制伺服啊、?
买个电位器,采用速度模式,不用脉冲输出都可以控制伺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2N-8EYT不是有脉冲输出吗 有了脉冲输出应该可以控制伺服啊、?
可以轉,但不能用。
你可以試看看,就知道為甚麼?

网友D:
你這兩個組合不能控制伺服電機,另外加定位模塊。

网友E:
速度控制模式就可 以了,定位的话不行,必需是MT的PLC,且需要是Y0-Y1高速输出(FX2N-32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