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FX3U+FX3U-232BD与对方的电脑通讯,对方电脑用VB写的一个串口程序,就发一个数据给我。我要怎么设置我的串口参数呢,

我目前用RS走无协议通讯 D8120设为HC81(无协议RS232普通模式1,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9600,无标题无结束,)

为什么我接不到对方数据呢?求解释

补充问题:我一直在通讯格式上做文章,今天在论坛上收索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是那根232的转接线出了问题,PLC上的是9针公头

电脑上的也是九针公头,我用了一根两端都是9空母头的转接线连接两端,9跟线都是平行焊接的,有没有需要交叉的???

求解
QQ1300290132

网友A:
接收或发送结束符设定没?

QQ:346994482

网友B: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你的设备是否正常接收

网友C:
你用着485 模块 走232 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着485 模块 走232 通讯?

不好意思写错了,已更正
QQ1300290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或发送结束符设定没?

我没有用到起始符与结束符,就简单的发个数据就OK了
QQ13002901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你的设备是否正常接收

用窗口调试工具测试过了,结果是有时候电脑要发好几次PLC才能收到数据,而且不管电脑发的是什么数据,PLC接受到的都是255或254

求解
QQ1300290132

网友B:
我觉得要先做两部:
1.VB发出来程序没有,测一测
2.PLC端数据接法正常
再用两个连接~~~

网友D:
2,3交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2017-04-20):
大神,我用FX3U-32MR/ES和FX3U-232-BD与PC通讯,相机给PLC一个信号(这段程序由CCD视觉设计人员写好插入我的PLC程序中),PLC接到信号让另一个相机工作。PLC中的程序如何写,菜鸟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