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attachment=149127]
信捷PLC。用的高速计数中断。D4000执行计数器中断,图中明明显示的1440,可是却不在1440执行。执行的是上次写入D4000的数据。比如上次是1260,那么就执行一次1260的中断才又执行这的中断。在重新写入前已经断开了C630计数器的导通条件,连D4000都复位过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

楼主:
基本解决。用RST复位好象可以。再试下看。就是这个是非高速指令。机器转个不停切换一批会有误差。
huiyang

网友A:
程序方式不是这样写的吧

网友B:
高速比较指令,使用一次,复位1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方式不是这样写的吧

程序没问题的。单独一组数据给D4000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感觉就是DMOV给D4000时滞后了。提前点再RST基本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比较指令,使用一次,复位1次试一下。

改了传数据的方式,基本可以了。就是RST会有延迟导致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