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冷却风扇坏了,可以更换吗

楼主(2016-06-28):
请问大家,三菱J4伺服冷却风扇坏了,可以更换吗?

网友A:
买相同型号的风扇可以换的,不过风扇报警也可能是伺服的检测回路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楼主ps963852于2016-06-28 09:01发表的 三菱J4伺服冷却风扇坏了,可以更换吗 :
请问大家,三菱J4伺服冷却风扇坏了,可以更换吗?
在哪里可以买冷却风扇啊?要不只能换驱动器了

网友A:
风扇属于配件,市场上是可以买到的,可以加我qq 如下

网友B:
應該可以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