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电机直流制动 请教!

楼主(2016-06-28):
11KW的交流异步电机,需要加直流制动 请问各位大神直流电源、接触器都需要多大的?有什么应该注意的事项。谢了。

网友A:
直流制動....應該都差不多
接觸器很大喔...11KW

网友B:
你的停机要求有多高?有电机直流控制器成品安装简单,停机时间短制动器要买大一些。
要求不高。直流控制器?我得去TB看看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