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就是电脑  接上摄像头  电脑链接PLC

拍照测量产品  -合格 软件直接给PCL指令   不合格给与不同指令

有这种软件吗  类似与带摄像头的机械手指令

我看到很多别人的检验机分选机  都是用三菱的PCL +电脑+加摄像头 组成的控制系统   机器大不相同控制系统 都是这样的构架

谢谢 大家的回复

基恩士视觉系统操作复杂吗? 精度一般是多少  感觉要是要是有连PC的软件  成本会比较第  2手的基恩士视觉系统 都要在1万左右
小企业经不起高额开发

网友A:
视觉系统楼主可以问下基恩士,康耐视等进行选型, 可以选用无PC端的镜头,镜头自带软件判断,将结果输送给PLC

网友B:
基恩士不错。
小侯

网友C:
FX+基恩斯視覺系統控制器+鏡頭之間用RS-232連接
在視覺控制器內建立好GO跟NG標準後
在寫RS指令進行通訊

楼主:
基恩士视觉系统操作复杂吗? 精度一般是多少  感觉要是哟连PC的软件 成本会比较第  2手的基恩士视觉系统 都要在1万左右

网友A:
楼主低成本可以参考 某宝但是工业是一个炼金炉。希望大家都应该严谨。 楼主所说的带摄像头的机械手 属于二次开发的产品。 软件价格不会比一个基恩士镜头便宜多少的!!
请问你这是什么软件能判断产品 结果发给PLC 吗? 基恩士摄像头价格可以接受  基恩士视觉系统 就太贵了

网友D:
还没有使用过视觉系统。

网友E(2016-08-01):
KEYENCE的相机注册下图像,然后看输出了,只要图像是标准的就可以,输出是IO信号,,同理康耐视的相机也是这样,只需要注册图像,
mythic

网友F:
看来直接看硬件成本都是通病,就没人想到软件开发也是需要人工成本的,而且PC端软件开发的后续维护更是一个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