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现在我想设置一个功能键,点击该键需要弹出密码输入窗口,输入密码正确则可以执行功能键功能,输入密码错误不能执行功能键功能.
唉,试了好多方法,宏指令不太会用,请大师指教

网友A:
直接设定按钮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设置功能键ON前宏

网友C:
直接设定按钮密码等级就可以了,不用宏指令。

楼主:
这个宏指令怎么写啊,不会啊,能给个范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定按钮等级就可以了

按钮等级只是要先设定登录按键登录就能按次键,我需要不用先登录,直接输密码就能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功能键ON前宏

这个宏指令怎么写啊,不会啊,能给个范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设定按钮密码等级就可以了,不用宏指令。

设定密码等级时需要先在设定的登录按键中先登录然后才能操作次键,我想要的是按下次键能直接输入密码,密码对了就直接切换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