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装PC Adapter USB设备管理器总有黄色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6-06-28):
win7 64位装PC Adapter USB设备管理器总有黄色号怎么处理

网友A:
PC Adapter USB如果不是山寨的,完美支持WIN7 64版本的。STEP7 5.4以上版本自带驱动,或者进入安全模式,删除驱动后重新手动安装。

网友B(2016-11-11):
联网插上去看能不能自动更新

网友C:
PC Adapter USB支持WIN7 64好象有问题.

网友D:
Step 7 v5.5 以上自带适配器的驱动,不需要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