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安装wincc v7.3 ,刚点完setup不久就弹出错误信息,而且像德语,不知道在说什么,各位大神有见过这种情况的没,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多数是月经贴的内容,意思是叫你重启后啥的,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西门子软件安装反复重启的帖子。

Good Luck~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之前一般都要重启电脑,而且安装目录不要用中文,希望对你有用
o(∩_∩)o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8.1专业版,按网上的方法,修改安装文件,还改了系统中程序的MSMQ,结果在别人的win7的系统下可以装,但在win8.1下还是装不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