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安川电机增量型和绝对值型可以替换吗?在线等

楼主(2016-06-29):
本人使用安川品牌的增量型电机可以与绝对值型替换吗!!

网友A:
可以,但绝对值型需要增加电池,以及更改伺服驱动器内的编码器参数

网友A:
接线也有一些地方不同,需要对照说明书接线图,另外如果它的上位系统是PLC,相关继存器的掉电保持型也要与选配对应,如果是IPC,好像是可以不用考虑